Allegro中plane和conductor到底有没有区别?

楼主(2022-05-20):
allegro中plane和conductor到底有没有区别?

网友:
    plane出负片,conductor出正片。
plane用于设置平面层,例如GND平面,电源平面。
conductor用于布线层。当然也可以在布线层铺铜平面,实现GND平面等。

网友:
    再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学习学习

网友:
    plane出负片,conductor出正片。 plane用于设置平面层,例如GND平面,电源平面。 conductor用于布线层。当然也可以在布线层铺铜平面,实现GND平面等。 为啥要区分plane与conductor来分正负片, 对于工艺来讲,加工的时候是不会区分正负片 对于散热来讲,一些钻孔需要在负片层做flash的,方便散热。 对于设计来讲,正负片都是可以布线的,只是软件内部会有专门设置来规定正负片的规则,包括层叠,铜皮,线宽等等

网友:
    Plane与Conductor相比有以下几个区别:
1、可以设置为参考平面;
2、可以设置为负片和正片;

网友(2025-04-14):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正负片,没有好坏之分,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