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控制正极问题

楼主(2022-05-20):
单片机3.3V供电,高电平时,PMOS会导通吗,怎么解决
或者只控制-5V,用NMOS还是PMOS ,怎么接

网友:
    与三极管不一样,没有统一的参数要看芯片的手册。
    你可以任意找一款PMOS看看它的手册,从中会学到许多东东。

网友:
    参考这个,V2可以用9013.

网友:
    少林寺大力金剛掌

网友:
    3楼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