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计算结果求助

楼主(2022-05-20):
    为什么同样一个模型,用CST时域求解器和频域求解器计算得到的结果差异很大?
    CST时域求解器的结果与HFSS的计算结果也差很大,到底应该相信哪一个?
我计算的是天线问题,我所说的差异很大是指的谐振频率相差比较大。
以前计算内问题的时候没有出现这么大的差异。

网友:
    网格划分一下吧,个人比较相信HFSS的计算结果,一般情况下HFSS算出来是什么样,实物造出来就是什么样,CST需要自己画网格,建议用自适应网格算一次

网友:
    用网格划分下

网友:
    网格画密一点,基本上和HFSS仿真差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