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上的电源是只要接一对就行吗?

楼主(2022-05-20):
FPGA上的电源是只要接一对就行吗?

网友:
不行,FPGA内部有好多的bank,电源是分别为各个bank供电的,还有核电压,如果不都是接上的话,芯片有可能不工作

网友:
    FPGA有很多电源pin。这个你查相应的芯片手册都有。比如我用的cyclone3,它就分VCCIN 1.2V,VCCIO 3.3V, PLLD,PLLA 2.5V。据我所知,FPGA应该不可能只接一对电源pin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