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中放置器件时怎样删除symbol name?

楼主(2022-05-20):
allegro pcb中放置器件时怎样删除symbol name?

网友(点评):
不建議, 換個層面就好,

网友:
你看看文字在哪层,不显示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删除的话需要打开库文件也就是.dra文件进行删除,否则只要选用display->color/visibility里面package下面关闭该层即可。

网友:
再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