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圆形板子,怎么用软件沿着板边,自动打一圈孔

楼主(2022-05-20):
请问,圆形板子,怎么用软件沿着板边,离板边20 mil,自动打一圈孔,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刚Skill论坛看到个沿板边打过孔的Skill,没下载,不知道好不好用;手动的话,可以先打一个,再复制其他孔重叠放,再计算20mil距离对应的角度,围绕圆心进行Spin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Skill论坛看到个沿板边打过孔的Skill,没下载,不知道好不好用;手动的话,可以先打一个,再复制其他孔重 ...

你说的,有点麻烦,正方形的板子place-via arrays-boundary 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正方形的板子也是可以用via arrays的,但会打在相同网络的线上或shape上,但又不在线居中或是shape全包含via, 这个不知道要怎么操作

网友(点评):
對的, 圓方都可以. 方的算間距, 圓的算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正方形的板子也是可以用via arrays的,但会打在相同网络的线上或shape上,但又不在线居中或是shape全包 ...

是的,要稍微麻烦点.

网友:
    place-via arrays-boundary ,Obbject-ring那个选择Circular 输入相应的半径角度就好

楼主:
    好的,试试,看看,多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題示:某些值也可以是負值.尤其在圓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点麻烦,正方形的板子place-via arrays-boundary 一下就可以了.

确实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