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S1P文件转成S2P

楼主(2022-05-20):
因为需要做去嵌入,被去嵌的只能测S11。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哪些办法可以将S1P文件转化为S2P文件。请问除了Keysight的PLTS软件,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把txt文件另存为一下,选择编码为unicode,或者其他,改文件名后缀为s2p,就可以生成s2p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txt文件另存为一下,选择编码为unicode,或者其他,改文件名后缀为s2p,就可以生成s2p文件了

    这样会满足无源性、因果性和互易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