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丝印导圆弧

楼主(2022-05-20):
请问这个丝印在allegro里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网友A:
在屏幕上适当的位置上点击鼠标左键,设置圆弧的中心点,这时,你可以看到 Allegro窗口的下面命令信息部分得到如下的提示:Pick arc START point…
向右移动光标,在适当的位置上点击鼠标左键,设置圆弧半径及圆弧的起始点,在Allegro 窗口的下面命令信息部分,你将看到如下的提示:Pick arc END point…
移动光标,在适当的位置上点击鼠标左键,设置圆弧的结束点。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Done命令,或者按 F2 键,完成圆弧 的绘制。
注意:在执行 Add—Arc w/Radius 命令后,注意Allegro 控制面板中各项内容的设置。 你需要为你绘制的圆弧设置适当的类(Class)和子类
(Subclass)、线宽(Line width)、最小增加角度(Lock angle)和线的类型(Line font)。

网友:
    要是allegro能把cad画图的功能加入就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抓(snap)線段中間, 再畫圓, 再用原廠的切線指令,點一下線段中間和不要的圓邊切除.

    至於第一腳標示這樣很浪費空間.不建議.

    一角标识你觉得怎么标好一点呢?是在丝印角落处倒一个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屏幕上适当的位置上点击鼠标左键,设置圆弧的中心点,这时,你可以看到 Allegro窗口的下面命令信息部分得到如下的提示:Pick arc START point…
    向右移动光标,在适当的位置上点击鼠标左键,设置圆弧半径及圆弧的起始点,在Allegro 窗口的下面命令信息部分,你将看到如下的提示:Pick arc END point…
移动光标,在适当的位置上点击鼠标左键,设置圆弧的结束点。 点击鼠标右键,选择 Done命令,或者按 F2 键,完成圆弧 的绘制。
    注意:在执行 Add—Arc w/Radius 命令后,注意Allegro 控制面板中各项内容的设置。 你需要为你绘制的圆弧设置适当的类(Class)和子类
    (Subclass)、线宽(Line width)、最小增加角度(Lock angle)和线的类型(Line font)。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