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hape 怎么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2-05-21):
    allegro shape 怎么设置快捷键呀,1就是选中铜皮,2是合并铜皮那种,求指点

网友:
    下面是我的快捷键,你可以参考修改:
    alias SF10 shape select
alias SF11 shape merge shapes

网友:
    funckey ~AP shape global param       #铺铜刷新与属性(ctrl+Alt+P)
funckey ~AO shape merge shapes     #铺铜合并(ctrl+Alt+O)
funckey ~AF vertex                          #激活“增加倒角”命令(ctrl+Al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