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PDN阻抗仿真时对磁珠如何考虑

楼主(2022-05-21):
请教各位大神,进行PI的PDN阻抗仿真时,PDN原理如下图所示,VRM产生P3V3电源,通过磁珠FB变为P3V3_1给IC供电。若针对P3V3_1进行PDN阻抗仿真,有几个疑问:
1、针对P3V3_1进行PDN阻抗仿真,是否应将P3V3及磁珠FB的影响考虑在内?
2、若考虑P3V3和磁珠FB的影响,使用siwave进行仿真,好像只能针对1个netname进行PDN阻抗仿真?
谢谢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A:
    有spice模型可以给它附模型,没有的做一个理想模型,近似一个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spice模型可以给它附模型,没有的做一个理想模型,近似一个导线

    谢谢,磁珠是可以赋予模型的,有个问题是如何将P3V3和P3V3_1两个net合并和一个net进行仿真,我看网上有说将两个net合并为1个port再进行仿真,但是在siwave中如何使用还有点不懂

网友B(2022-12-19):
引用 楼主:
    谢谢,磁珠是可以赋予模型的,有个问题是如何将P3V3和P3V3_1两个net合并和一个net进行仿真,我看网上有说 ...

pin group
tools里面第1个

网友(2023-10-10):
引用 网友B:
    pin group
tools里面第1个

你好,能详细说说吗,我做PDN仿真提取Z参数时,遇到类似的问题。电源网络到芯片端串接的有磁珠, 这个磁珠我已经赋了官网下载的S参数模型,但由于磁珠两端网络名不同,不知道如何合并同一网络名再提取Z参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