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把顶底层器件走线一次性镜像过来

楼主(2022-05-23):
请问有这个功能么?

网友A:
    不使用skill的情况下就是将器件以及走线,过孔组成一个模块,文件后缀为.mdd,然后在调用这个模块的时候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B:
    介绍3种镜像整个模块的方法,包括symbol、shape 、cline和via: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338-1-1.html

网友C:
    打开tool boX组件,选中需要镜像的电路,执行命令Edit>Advanced Mirror...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就是.....高級全功能版本的鏡像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使用skill的情况下就是将器件以及走线,过孔组成一个模块,文件后缀为.mdd,然后在调用这个模块的时候镜 ...

    谢谢解答,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tool boX组件,选中需要镜像的电路,执行命令Edit>Advanced Mirror...就可以了

谢谢解答,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介绍3种镜像整个模块的方法,包括symbol、shape 、cline和via: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338-1-1.h ...

谢谢解答,谢谢解答。

网友:
    可以将器件和走线/via一起创建成一个模块,等模块创建完成后,mirror grou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