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过流保护相关问题

楼主(2022-05-23):
主芯片GPIO配置会有一个USB overload indication,个人理解是过流保护,USB是如何过流的?

你的意思是怎麼發生過流的狀況,還是如何偵測到過流的狀況?

网友A:
主芯片是如何检测USB过流的?有没有大神知道?

樓上不是告訴你,USB 開關會有一個 Over Current Indicator 通知主芯片?

网友:
有些主板USB 5V电有限流开关的。

网友:
一般USB口对外供电,理论上电流是设置为500mA,但如果负载出现短路等情况,就会从USB口汲取大电流,从而导致主板异常。而USB过流提示,则会在过流时自动断开USB口的对外输出,保护主板不被异常的负载波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芯片是如何检测USB过流的?有没有大神知道?

踢哀TI)Load Switch TPS2553

請參考這個例子!

TI TPS255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