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变频器与变频电源的区别有哪些呢

楼主(2022-05-23):
在电源方面,每个人都可能知道变频器和变频电源是给电器充电的辅助设备,但是许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变频电源,什么是变频器。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电器也会在不断的更新,辅助设备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下面我们将详细介绍变频器与变频电源的区别以及如何选购变频器。
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变频电源?变频电源将主电源的交流电从AC→DC→AC转换为纯正弦波。输出频率和电压可以在特定范围内调节。与用于电动机速度控制的变频调速器不同,它也不同于普通的交流电源。理想的交流电源具有频率稳定,电压稳定,内部电阻为零以及电压波形纯正弦波(无失真)的特点。变频电源非常接近理想的社会交流电源,因此先进的文化发展地区越来越多的使用变频电源作为标准电源,为公用事业提供了优越的电网环境,它有助于对电气设备技术产品性能进行客观评估。根据结构的不同,变频电源有俩种类型,即线性放大型和SPWM开关型。
什么是变频器?变频器由AC-DC-AC(调制波)等电路组成,变频器的标准名称为变频调速器。它的输出电压波形是一个方波脉冲和多个高次谐波分量,电压和频率没有单独调整,而是成比例地变化,不能满足交流电源要求。通常,它不能用作电源,通常仅用于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速度调节。
由于变频电源的整个电路由信息交换-DC-AC-滤波等部分组成,因此输出电压和电流的信号波形为纯正弦波,使其成为社会上理想的AC电源系统。非常容易接近社会理想的交流进行供电系统电源。
变频器的原理和主要功能:变频器是一种电能控制设备,它使用功率半导体器件的开/关操作将工业电源的功率转换为另一个频率。它可以分为AC-AC变频器和AC-DC-AC变频器。 AC-AC变频器可以将交流电直接转换为频率和电压可变的交流电。 AC-DC-AC变频器首先将交流电整流为通过整流器整流成直流电,然后再通过逆变器将直流电源变成频率和电压都可变的交流电。
变频器选购技巧分享,选型时要确定以下几点:
1) 采用变频的目的;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等。
2) 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 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I.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II. 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III.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4) 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 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足,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 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挡。

变频器的选购策略:
1)负载选购
电动机所带动的负载不一样,对变频器的要求也不一样。
A:风机和水泵是最普通的负载:对变频器的要求最为简单,只要变频器容量等于电动机容量即可(空压机、深水泵、泥沙泵、快速变化的音乐喷泉需加大容量)。
B:起重机类负载:这类负载的特点是启动时冲击很大,因此要求变频器有一定余量。同时,在重物下放肘,会有能量回馈,因此要使用制动单元或采用共用母线方式。
C:不均行负载:有的负载有时轻,有时重,此时应按照重负载的情况来选择变频器容量,例如轧钢机机械、粉碎机械、搅拌机等。
D:大惯性负载:如离心机、冲床、水泥厂的旋转窑,此类负载惯性很大,因此启动时可能会振荡,电动机减速时有能量回馈。应该用容量稍大的变频器来加快启动,避免振荡。配合制动单元消除回馈电能。
2)生产选购
用户应根据生产机械的具体情况选购
如果是挖土机,应选择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功能专用型变频器,因为这种变频器低速转矩大,静态机械特性硬度大,不怕负载冲击,可以通过加大电动机和变频器容量的办法,提高低速转矩;
如果是控制压缩机,由于压缩机的转矩特性比较复杂,尤其是起动转矩很大,因此应选择转矩特性好和具有限流功能的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如果是造纸、化纤设备用,应选择高精度、高响应特性的闭环矢量变频器。
3)可靠性选购
根据可靠性选购变频器,采用变频器的目的就是提高生产效率,如果性能虽好但可靠性不好,经常出问题,那就得不偿失。我国国土辽阔,南方地区常年高温潮湿,沿海地区则以盐腐蚀为主,这些都会造成设备绝缘下降,北方气候干燥,容易产生静电,冬夏温差大,还有每个企业的生产环境更是千差万别,这些因素都是在选购变频器时应考虑的。有的变频器性能虽然很好,但环境适应能力差,就有可能经常出故障影响生产。
4)价格选购
根据价格选购变频器,这是选购变频器时主要考虑的因素,但如果片面追求低价格,往往会导致质量与可靠性的下降,因为变频器中的功率器件和主回路电解电容约占70%的成本,有些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用耐压1000伏的模块代替1200伏的模块,用电流25A的代替30A的,用普通低频电解电容代替变频器专用高频电解电容,这种变频器在正常情况下或短时间内使用不会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模块的功率余量降低了,一旦碰上电机堵转、电网瞬时高电压、持续高温等情况,就很容易损坏。
5)功率选购
根据功率模块选购变频器,现已普遍的变频器关键器件的功率模块是IGBT模块和IPM智能功率模块,特别是IPM模块,虽然成本较高,但由于模块内部具有过流、短路、欠压、输出接地、过热等保护功能,一旦发生异常,模块内部立即自行保护,然后再通过外部保护电路进行二次保护,烧模块的可能性大为降低,可靠性显著提高。而采用GTR模块的产品,由于GTR自身无保护功能,外部保护电路和推动电路又很复杂,一旦保护跟不上,模块顷刻间就烧毁。有的厂家为了降低成本,仍采用GTR模块,这也是选购变频器时需要注意的。
在安装变频器时也要注意,安装地点必需符合标准环境的要求,否则易引起故障或缩短使用寿命;变频器与驱动马达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50米,若需更长的距离则需降低载波频率或增加输出电抗器选件才能正常运转。
本文只能带领大家对选购变频器的技巧以及与变频电源的区别有了初步的了解,希望对大家会有一定的帮助,同时需要不断总结,这样才能提高专业技能,也欢迎大家来讨论文章的一些知识点。

网友:
功率方面不一样。

网友:
功率方面不一样。' cO(∩_∩)O哈哈~

网友:
变频器(Variable-frequency Drive,VFD)是应用变频技术与微电子技术,通过改变电机工作电源频率方式来控制交流电动机的电力控制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