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从AUTO CAD图转到PADS2007 PCB图好小?

楼主(2022-05-23):
从AUTO CAD图转到pads2007 PCB图好小,听说要扩大多少倍才行,具体怎么搞?

网友:
公英制单位问题,放大25.4倍试试。

网友:
这个很简单, 拿到 CAD 结构图, 用CAD 打开之后,新建一个 CAD空板的文档,把你需要的内容复制过去。 单位默认为MM 。如果不是默认MM 自行修改一下。之后保存为DXF 格式,导入就正确了。 直接用别人给的DXF 一般都是小 39.4 倍,也就是说你要放大39.4倍 也可以。但是这样做要求精度比较高的话有点问题。还是按照我上面说的。这样就能保证没问题。

网友:
通常出现这种问题时由于AUTOCAD页面单位的问题,2种方法:1、在AUTO 里面放大39.37倍,导入到Pads里面默认使用mil做单位就OK。2、在AUTOCAD里面新建一页面,单位选择公制,画好图保存为DXF,这个时候导入到PADS里面,pads会默认使用mm做单位,也OK。

网友:
    单位切换问题,目前和4楼的做法一样,楼主试试

网友:
    结构工程师给的CAD我都习惯性以公制单位重建新文档,导入PADS一般就会默认对应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