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图画完毕后,把多余的PCB编辑空间裁剪掉

楼主(2022-05-23):
利用PCB图的外缘轮廓形成PCB板的形状(在机械层1形成PCB板尺寸):dizign设计-----board shape板子形状------create primitives from board shape根据PCB图形状创建PCB尺寸图。

机械层1画PCB板的尺寸和形状,PCB厂家按机械层1的尺寸和形状加工PCB的大小和形状。KEEP OUT层是自动布局布线时,确保零件和布线都在KEEP OUT边界之内。
画PCB图时,AD系统提供的PCB绘图平面很大,画好的PCB图往往只占很小一部分,PCB板图在送交PCB板加工厂家之前,应把多余的PCB绘图平面剪切掉,只保留机械层1图范围之内的部分。方法是:按PCB板尺寸和形状的要求,在机械层1绘制好PCB板的外形(例如画一个圆)---------单击菜单:place放置---------aic圆弧命令-------绘制一个圆--------选中绘制的圆---------单击:design设计--------shape板子形状-------create primitive form board shape按照:选定对象定义板子外形---------一个圆形PCB板完成。见图。

网友A:
    可以自行剪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行剪切吗

可以的,有个定义板剪切

网友(2023-02-16):
    应该是开始设计板时先确定板的形状,先确定了形状,接下操作会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