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800C http访问速度有时快有时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23):
手册上说AT+HTTPACtiON的响应速度是5S左右(“About 5 seconds in test, dependence on network status and the size of request website”)。实际测试绝大多数的post请求确实是5S内就得到了响应结果,一般不超过10S;但总是有一部分请求超出了这个限制,有时候60S过去了都响应不了。我们的产品要求每15S成功刷新一次,所以我们设定Action超过11S未返回响应结果便为超时,然后启动强行断掉网络(AT+SAPBR=0,1)重新连接重新请求的超时机制。目前绝大多数设备运转良好,但总有少数设备总是频繁连续触发超时机制,偶尔还会出现603错误(DNS Error,sim800c软重启后正常);还有的设备头两天运转正常,之后才开始频繁连续触发超时机制,会是什么原因?同样的架构,同样的天线,同样的信号强度,同一批次的SIM卡,为啥有的设备速度快有的设备速度就是慢呢?

网友:
设备有问题。

网友:
是使用环境的不同造成的。

网友:
和设备的PCB布线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