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5 LOGIC 批量修改元件参数的问题

楼主(2022-05-23):
小弟初学pads,想问问高手们,PADS里面存不存在类似这样的功能:在LOGIC中导出元件清单(包含序号、元件类型、参数等),然后在EXCEL中修改参数值,再导入回LOGIC实现元件参数的批量修改。在论坛里找了好久,看到貌似之前有帖子写道有关Compare ECO的功能,但没找到具体操作方法,望高手能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可以修改网表中的元件序号、元件类型、参数。然后导回LOGICC,然后ECO后会改变。

网友:
我画了个简单的图试了一下,更改完的网表导入进来之后参数值都没有改变,据说中文版的PADS有时候会有bug,改成英文的试了一下也还是这样。

网友:
为了你这个问题,我也做了下测试,将ASC文件修改后生成的一份PCB文件,然后在PCB中可以看到你要修改的内容是存在PCB文件中修改完善的,然后在同步下的LOGIC文件,选择同步PCB到ECO中,这样你的LOGIC文档就修改过来了,我测试后的确是修改好了。你试试。不论中英文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