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电路特点

楼主(2022-05-23):
 快充的概念

  能在1~5h内使蓄电池达到或接近完全充电状态的一种充电方法。
  快充电路特点

  1、输出电压设定好后(例如36V),若被充电瓶极板脱落断开,造成某组电池不通,或出现短路,则电瓶端电压即降低或为零,这时充电器将无输出电流。

  2、若被充电瓶电压偏离设定电压,如设定电压为36V,误接24V、12V、6V电瓶等,充电器也无输出电流,若设定为24V误接为36V电瓶,由于充电器输出电压低于电瓶电压,因而也不能向电瓶充电。

  3、充电器两输出端若短路时,由于充电器中可控硅SCR的触发电路不能工作,因而可控硅不导通,输出电流为零。

  4、若使用时误将电瓶正负极接反,则可控硅触发电路反向截止,无触发信号,可控硅不导通,输出电流为零。

  5、采用脉冲充电,有利于延长电瓶寿命。由于低压交流电经全波整流后是脉动直流,只有当其波峰电压大于电瓶电压时,可控硅才会导通,而当脉动直流电压处于波谷区时,可控硅反偏截止,停止向电瓶充电,因而流过电瓶的是脉动直流电。

  6、快速充电,充满自停。由于刚开始充电时电瓶两端电压较低,因而充电电流较大。当电瓶即将充足时(36V电瓶端电压可达44V),由于充电电压越来越接近脉动直流输出电压的波峰值,则充电电流也会越来越小,自动变为涓流充电。当电瓶两端电压被充到整流输出的波峰最大值时,充电过程停止。经试验,三节电动车蓄电池36V(12V/12Ah三节串联),用该充电器只需几个小时即可充满。

  7、电路简单、易于制作,几乎不用维护及维修。

  应用领域

  电动车行业和手机行业
  快充的原理

C220V市电经变压器T1降压,经D1-D4全波整流后,供给充电电路工作。当输出端按正确极性接入设定的被充电瓶后,若整流输出脉动电压的每个半波峰值超过电瓶的输出电压,则可控硅SCR经Q的集电极电流触发导通,电流经可控硅给电瓶充电。脉动电压接近电瓶电压时,可控硅关断,停止充电。调节R4,可调节晶体管Q的导通电压,一般可将R4由大到小调整到Q导通能触发可控硅(导通)即可。图中发光管D5用作电源指示,而D6用作充电指示。
  注意:

  手机上要实现快充功能需要满足三要素,三者缺一不可。充电器、电池、charge IC。充电器需要满足足够的输出电流以及输出电压,因为充电器的走线有很大的寄生电阻 ,如果要实现较大的充电电流 ,充电器的带载输出电压需要较高 。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功率大才充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因为功率大才充的快。

就是因为电流大,才能提高功率。一般20-80%能够很快。

网友:
我需要更详细的。有大佬吗?细细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