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4427插件的和贴片封装还有什么不同么?使用条件不一样!

楼主(2022-05-23):
设计的板子,用贴片封装的TC4427AEOA完全没有问题,但一用插件的TC4427AEPA就烧坏,开机马上就坏,还会将IGBT也弄坏。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对比数据手册,可能是你的引脚弄错了。

网友:
按道理说不应该呀。用表测量一下贴片封装的PCB板,看看是否那里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