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的空心圆到cam中就变实心了

楼主(2022-05-23):
最后导成gbr图形全变了,请指点指点。

网友:
一般的,圆导进CAM是会变成实心的,也就是以D码形式存在,其实导进去的图形基本都是由不同大小的实心圆(CAM里面叫D码)组成的。

网友:
如果你想在gbr里以空心圆显示的话,建议你最好在CAM里面重新画以用那个add---circle---center radius///3-points,当然线宽你得用非常小的D码,要不就成环形了。或者在CAD里面先把圆打断一点点,在cam里面基本就是空心的,这种方法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