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并联的驱动电阻如何配置,开启电压如何确定?

楼主(2022-05-23):
mos管并联可以增大电流能力,并联MOS管需要注意mos管的哪些特性,比如开通关断延迟时间,开启电压?

下面的连接正确吗?

网友:
    实际上,每个MOS管获得的信号都是两个电阻对drive信号分压,幅度只有drive信号的一半。考虑到MOS管输入电容,MOS管开启和关断都会变得比较缓慢。

网友:
    实际应用中,往往去掉R5R6R8(开路),R4R7R9的值也比1千欧要小得多,通常用数十欧,不应超过1百欧。

网友:
    MOS管并联的原则也是参数的一致性。现在MOS管的工艺可以保证参数离散性不至于太大,所以同型号、同厂家的管子在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简单并联。如果对参数离散性担心,怕影响可靠性的话,注意适当放大参数余量。
对于楼主图,可以简单直接并联,然后用一个低值电阻统一驱动即可。管子并联后栅极电容会倍增导致充电时间会延长,同时考虑应对开启门限的离散性,故需使用低值电阻。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