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电机调速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2-05-23):
电机调速电路,零件不多,方便制作。工作电压4.5~30伏。

网友:
超过电压范围会怎么样?

网友:
可能会有元器件,烧毁吧

网友A:
控制转速是怎么控制的啊,是数字控制转速吗?用电压的高低,转换成为数字,来控制转速吗?

RP1 和 RP2 可變電阻,手動調整 PWM 脈波寬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转速是怎么控制的啊,是数字控制转速吗?用电压的高低,转换成为数字,来控制转速吗?

基於NE555的PWM信號發生器電路 - 每日頭條 (kknews.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转速是怎么控制的啊,是数字控制转速吗?用电压的高低,转换成为数字,来控制转速吗?

50555 應用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