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缆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和型式来分类

楼主(2022-05-23):
射频电缆是传输射频范围内电磁能量的电缆,射频电缆是各种无线电通信系统及电子设备中不可缺少的元件,在无线通信与广播、电视、雷达、导航、计算机及仪表等方面广泛的应用。且射频电缆的结构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式和型式来分类。

网友:
绝缘材料的分类可分为:塑料绝缘电缆、橡皮绝缘电缆及无机矿物绝缘电缆;按柔软性可分为:柔软电缆、平软电缆及刚性电缆等;按传输功率大小分为:0.5千瓦以下的低功率、0.5—5千瓦中功率、5千瓦以上的大功率电缆等;按产品的用途特点分为:低衰减、低噪音、微小型及搞稳相电缆等。

网友:
同轴或对称电缆中的导体,有时可做成螺旋线圈状,借以增大电缆的电感,从而增大了电缆的波阻抗及延迟电磁能的传输时间,前者称为高阻电缆,后者称为延迟电缆。如果螺旋线圈沿长度方向卷绕的密度不同,则可制成变阻电缆。

网友:
同轴射频电缆是常用的结构型式。由于其内外导体处于同心位置,电磁能量局限在内外导体之间的介质内传播,因此具有衰减小,屏蔽性能高,使用频带宽及性能稳定等显著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