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仿真输出不对 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23):
按照手册上的应该输出28V 175mA
可是现在输出只是接近电源电压  没有起到升压作用

网友:
    换一个仿真工具试试?

网友:
    需要长时间,因此暂时降低C3而负载电阻值也搞大,设定 .ic V(out)=27V 接近输出电压,可加速仿真。

网友:
    Multisim中MC34063的仿真模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