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中的mos管怎么保存数据?

楼主(2022-05-23):
ROM中的mos管怎么保存数据?

网友:
ROM中的mos管对芯片的内部相应MOS管栅极进行充电或放电,形成数据保存。

网友:
ROM是只读储存器,掩膜只读储存器是在出厂时内部储存的数据就已经固化在芯片内部。
其单元中地址的字线和位线的每个交叉点都是一个储存单元,交点处接有二极管(或MOS管)时相当于存1,没接时相当于存0,利用的是二级管(或MOS管)的导通产生相对应的电平。(至于PROM,EPROM,EEPROM就不解释了)。

网友:
想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