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GA器件的易失性和非易失性的概念?

楼主(2022-05-23):
FPGA器件的易失性和非易失性的概念?

网友:
通俗点就是,你用JTAG方式下载进去的就是易失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将程序下载到了FPGA内部的RAM;通过AS模式下载进去的就是非易失的,这种事将程序下载进了FPGA外接的一个小FLASH芯片里了。

网友:
想看一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这个指的是FPGA的配置信息。不同工艺的FPGA有不同的配置方式,例如基于SRAM的FPGA在掉电之后配置信息会丢掉,因此这种FPGA都有一片配置芯片存储配置信息,上电的时候加载信息;基于FLASH的FPGA可以掉电之后存储信息,不用额外的配置芯片,但是擦写次数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