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Spice中建立有损多导体传输线模型?

楼主(2022-05-23):
如何在Pspice中建立有损多导体传输线模型?

网友:
    Abaqus与MARC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点,两者具有相同的起源,并都在结构非线性方面具有专长

网友:
    母线采用铜排或者铝排,其电流密度大,电阻小,集肤效应小,无须降容使用。电压降小也就意味着能量损耗小,最终节约用户的投资。而对于电缆来讲,由于电缆芯是多股细铜线,其根面积较同电流等级的母线要大。并且其 “集肤效应”严重,减少了电流额定值,增加了电压降,容易发热。线路的能量损失大,容易老化。

网友:
    母线槽的金属封闭外壳能够保护母线免受机械损伤或动物伤害,在配电系统中采用插入单元的安装很安全,外壳可以作为整体接地,接地非常的可靠,而电缆的PVC外壳易受机械和动物损伤,安装电缆时必须先切断电源,如果有错误发生会很危险,特别是电缆要进行现场接地工作,接地的不可靠导致危险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