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怎么添加无网络的孔?

楼主(2022-05-23):
请问pads怎么添加无网络的孔?

网友:
指的是安装孔吗?

网友:
无网络的孔,可以用板框画,也可以做一个没有连网络的元件上去。元件可以重复多个方便添加,板框就要一个个来,少的话无所谓,多了就麻烦。

网友:
怎么添加无网络的过孔,那才真难。无网络的孔就不难了。除非是刚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