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布线规则有哪些?

楼主(2022-05-23):
请问PCB布线规则有哪些?

网友:
印制导线布线层数根据需要确定。布线占用通道比一般应在50%以上。

网友:
根据工艺条件和布线密度,合理选用导线宽度和导线间距,力求层内布线均匀,各层布线密度相近,必要时缺线区应加辅助非功能连接盘或印制导线。

网友:
相邻两层导线应布成相互垂直斜交或弯曲走线,以减小寄生电容。

网友:
印制导线布线应尽可能短,特别是高频信号和高敏感信号线;对时钟等重要信号线,必要时还应考虑等延时布线。

网友:
对大于5×5mm2的大面积导电图形,应局部开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