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49E元件可以用什么元件来代替?

楼主(2022-05-23):
霍尔49E元件可以用什么元件来代替?

网友:
首先分析你用的霍尔49E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二是要用别的元件来代替霍尔49E的原因,是霍尔参数性能上不能满足产品要求,还是成本上接受不了。

网友:
可根据你的要求重新选择适合的霍尔型号。如果是成本的问题,可用国产的49E,印字为49E的有进口和国产的,先要知道您用的究竟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