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手机换壳,结果不小心把FPC弄断了怎么办?

楼主(2022-05-23):
给手机换壳,结果不小心把FPC弄断了怎么办?

网友:
FPC是很多线的组合。首先看看会不会是紧要的线,有些线大多数时候不被使用,或者不影响多数操作,就不管他吧。最好的办法是换排线,当然你自己有工具,断的地方焊线就好了,但是可能会导致放不进外壳。

网友:
手机内部FPC断了,可先查看是哪一部分的FPC断了,在进行更换即可。

网友:
FPC断了就报废了,需重新更换FPC排线就好了,去手机专业维修点更换好一点!

网友:
    换个手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