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M350中如何修改字符的高度?

楼主(2022-05-23):
在CAM350中如何修改字符的高度?

网友:
是不是大小D码。。。

网友:
ALT+E+H+T+T后鼠标点一下会出现个编辑框的话,就在这个编辑框改变height就可以了。

网友:
导入gerber文件里面的文字,就需要用ALT+U+Z这个命令了,按比例放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