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异常求解答

楼主(2022-05-23):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10ms中断
{

        Key_Scan();
      count++;
    if (0<count<=800)

         Lcd_BLA=0;

        else ;

        if(800<count<1000)

             Lcd_BLA=1;
        }
        else
            ;
        if(count>=1000)
        {
              count=0;

        else
            ;
}

理论值是不是  Lcd_BLA=0  执行  8秒

   Lcd_BLA=1  执行  2秒

单步调试 count=2时     Lcd_BLA=1

网友:
    我不确定这么写是不是合法 if (0正常应该这样写if (count>0 && count<=800)
    另外第一个else后边也不应该加分号

网友:
    800<count<1000 这是错误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