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与CPLD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2-05-23):
FPGAcpld的区别在哪?

网友:
fpga是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的简称,是电子设计的一个里程碑。cpld是复杂可变成逻辑器件的简称。尽管fpga和cpld都是可编程asic器件,有很多共同特点,但由于cpld和fpga结构上的差异,具有各自的特点

网友:
在编程方式上,cpld主要是基于eeprom或flash存储器编程,编程次数可达1万次,优点是系统断电时编程信息也不丢失。cpld又可分为在编程器上编程和在系统编程两类。fpga大部分是基于sram编程,编程信息在系统断电时丢失,每次上电时,需从器件外部将编程数据重新写入sram中。其优点是可以编程任意次,可在工作中快速编程,从而实现板级和系统级的动态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