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可以替换三端稳压7805?

楼主(2022-05-23):
    哪个可以替换三端稳压7805
大家推荐一款可替换三端稳压7805的芯片?
    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啥条件 很多都可以代替
    问题不够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啥条件 很多都可以代替
    问题不够清楚!!!!

需要输出+5v,输入的电压越小越好
需要输出+5v,输入的电压越小越好。因为我的输入电压总是达不到7805所需的+7v以上。
封装形式最好有plastic的

网友:
    复杂的设计
如果需要考虑更安全,可以选择DCP0105BP,价格高,隔离,集成电路形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