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如何实现原理图与pcb的交互?

楼主(2022-05-23):
原理图 pcb都有,怎样把二者连接起来,类似pads那种连接之后可以相互之间选中高亮的功能

网友:
    二者通过网表来进行交互的,只要网表文件和PCB在同一个文件下,就可以实现你说的高亮功能。

网友:
    原理图库在TOOLS下选择EXPORT PROPERTIES 出现导出对话框,在里面选择导出元件库即可。
    PCB封装在PCB中的FILE-EXPORT下选择导出LIBRARIES即可导出封装库。

网友:
    所谓的交互是这样的,在原理图里点击某个元件,在pcb图中就相应的被选中,这样在元器件刚导进pcb中布局放置元器件的时候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大的方便。
二、前提:
    pcb中导入元件是这种方式:
    其中路径是原理图所在的路径。
三、想要交互的操作是在原理图中进行以下的操作:
1.配置选项
    2.相应的操作
在原理图选中一个元件并在右键选择菜单中的
    然后,你就可以再pcb图中去看了,只要在原理图中选择一个元器件,在pcb图中就相应的被选中了,这样,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开始布局

网友:
    在原理图中有一个选项,设置后就可以实现SCH和BRD进行联动。

网友:
    ORCAD 导出allegro 网表,,即第一方网表,,其他第三方网表好像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