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DDR怎么控等长,八组DQ每组各自控等长还是组间也要控?

楼主(2022-05-23):
    FPGA的DDR怎么控等长,八组DQ每组各自控等长还是组间也要控?控的话组内、组间一般是多少um?

网友:
    这,不是应该看芯片的规格书要求?

网友:
    八组DQ每组各自控等长

网友:
    一般是各自控等长、组间也要控,可参考芯片设计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