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会如何判断电容好坏

楼主(2022-05-23):
怎样测量小容量电容的好坏?

1、检测10pF以下的小电容,因10pF以下的固定电容器容量太小,如果用指针式用万用表进行测量,只能定性的检查其是否有漏电,内部短路或击穿现象。

测量时,可选用万用表R×10k挡,用两电表金属测棒分别任意接电容的两个接脚,阻值应为无穷大。若测出阻值(指标向右摆动)为零,则说明电容漏电损坏或内部击穿。

2、对于0.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可用指针式万用表的R×10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器的容量。

如何检测电解电容器好坏?
1、因为电解电容的容量较一般固定电容大得多,所以,测量时,应针对不同容量选用合适的量程。根据经验,一般情况下,1~47μF间的电容,可用R×1k挡测量,大于47μF的电容可用R×100挡测量。

2、将万用表红电表金属测棒接负极,黑电表金属测棒接正极,在刚接触的瞬间,万用表指针即向右偏转较大偏度(对于同一电阻挡,容量越大,摆幅越大),接着逐渐向左回转,直到停在某一位置。
此时的阻值便是电解电容的正向漏电阻,此值略大于反向漏电阻。实际使用经验表明,电解电容的漏电阻一般应在几百kΩ以上,否则,将不能正常工作。

在测试中,若正向、反向均无充电的现象,即表针不动,则说明容量消失或内部断路;如果所测阻值很小或为零,说明电容漏电大或已击穿损坏,不能再使用。

3、对于正、负极标志不明的电解电容器,可利用上述测量漏电阻的方法加以判别。即先任意测一下漏电阻,记住其大小,然后交换电表金属测棒再测出一个阻值。

两次测量中阻值大的那一次便是正向接法,即黑电表金属测棒接的是正极,红电表金属测棒接的是负极。

4、使用万用表电阻挡,采用给电解电容进行正、反向充电的方法,根据指针向右摆动幅度的大小,可估测出电解电容的容量。

5、测电容放电的速度
用一个数字万用表搭在电容两端先充电然后开路量测电压掉下来的速度因为电容是开路的唯一会耗电的就是漏电流了如果你量测出电压跟时间的曲线就可以反推出漏电流了记得用好一点的数字万用表,因为万用表本身的输入阻抗再大也是有限的,如果是质量较好的电容漏电流本来就不大,那么输入阻抗稍小的数字万用表就不准了。

6、注意!测量较大容量电容时如需要正负来回测量,要将电容短路放电,以免打坏表头。

根据经验,在高频电路,开关电源电路有很多小电容是普通万用表无法正确判断出好坏的,有的电容量还有可能出现增加的可能。强烈建议用专用数字电容表测量。

注:文章源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