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定要有substrate?

楼主(2022-05-23):
近來流行的system in package, 想知道一下为何一定要先打在substrate上, 然后再经由 SMT 打件在PCB上, 不能一次完工直接打上PCB吗?
还有, substrate所使用的材料与PCB的FR4有何不同?

网友:
    应该是从机械强度的角度考虑

网友:
    也有没有的

网友:
有基板可以起到机械应力保护作用。基板有的使用材料是ABF,其特点:介电常数低 Dk=3@5.8GHz与铜的优良结合力,采用压膜方式,工艺简单。应该介电常数有些区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