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壳电阻的特点及安装要求

楼主(2022-05-23):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铝壳电阻,铝壳电阻是方形线绕电阻(钢丝缠绕电阻)又俗称为水泥电组,采用镍,铬,铁等电阻较大的合金电阻线绕在无碱性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无腐蚀之材料保护而成,再把绕线电阻体放入瓷器框内,用特殊不燃性耐热水泥充填密封而成。而不燃性涂装线绕电阻的差别只是外层涂装改由矽利康树脂或不燃性涂料。铝壳电阻与铝壳电容其实是一样。铝壳有良好的抗高压能力。内部一般采购用电阻或电容芯。接下来Ameya360电子元器件采购网具体介绍铝壳电阻的特点及安装要求。
  铝壳电阻的特点:
  1、 运用普遍:铝壳电阻普遍运用于电源、变频器、电梯、起重、船舶、伺服、舞台音响及数控装备等高请求的电气回路中,可以长期工作在顽劣的工控环境中;
  2、 产品高级,形状雅观:铝壳电阻的金属外壳采取高级铝合金资料切割而成,产品高级;经过电镀解决,抗氧化才能强,形状雅观;
  3、 体积小,功率大:因为铝外壳具备耐高温、过载才能强的特征,使其做到体积小和功率大的双重后果,从而有效节俭装置空间;
  4、 便利装置:多种接线方法(小功率采取引线型,大功率采取导电排或引线型),便于装置;
  5、 平安性高:采取阻燃无机资料与铝外壳一体化封装,抗震性好,绝缘性好,平安性高;
  6、 散热性好:金属铝壳外表有散热沟槽,散热性能好,适宜散热板装置;
  7、 精度高,误差小:公差规模可掌握在±1%~±10%之间;船型铝壳电阻。
  铝壳电阻外壳采用铝合金制造,适用于带散热板安装方式的交直流、脉冲电路的分压、限流和负载。铝壳电阻的安装也不难,可用螺丝直接拧上去就行了,注意把电阻固定好,并且要绝缘。铝壳电阻器在安装之前首先应该考察所选电阻与设备是否匹配包含:功率,阻值,上电持续时间,等参数。接线时,应用电桥检测每一个电阻的阻值和总阻值。指定的值偏差规模应在±5%之内。并准确衔接制造商供给的电阻表上的数据。
  在正式运行之前对铝壳电阻进行上机测试,测量其温度变化,是否在电阻可控范围内,温度250度以内较为好,如果温度稍高或运行时间较长的可以增加散热系统:如散热片、散热风扇等等。定期清理铝壳电阻元件上的尘土和金属氧化物以免影响散热效果。按期检查铝壳电阻是否有破坏和短路,绝缘瓷能否毁坏,紧固螺钉能否松动,并按期丈量电阻对地的电阻,电阻应大于0.5MΩ。在运转过程当中,察看电阻能否过热。当每一个铝壳电阻器的温度高于300°C的情况温度时,请斟酌增长电阻器的功率,低于100°C。说明电阻器容量充足。
  以上就是Ameya360电子元器件采购网关于《详细介绍铝壳电阻的特点及安装要求》的全部内容了,因为铝壳电阻电阻精度,噪声低,散热效果好,可能耗电量大,所以主要用于放大器的功率水平部分。由于电阻不大,成本高,所以并不适合在高频电路利用电感。

网友:
最重要的就是平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