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tion vx 怎么删除机械孔和markd点

楼主(2022-05-23):
mentor xpedtion vx 怎么移动或删除机械孔和markd点呀,刚开始随便放了位置,现在要移动位置,找不到地方选中这些东西更改坐标,晕死了。请教大侠在什么地方搞?谢谢

网友:
    机械孔和mark点应该是在place mode下才能移动和更改坐标,不放就直接删除就行,也是在place mode下

楼主:
    place mode下,选不住,也不能移动,也删除不了呀。不论是mark点,还是机械孔, NC定位点只要放上去,就动不了了,晕透了。所有的显示控制也都打开了。版本是VX2.11.

    新建位图图像

楼主:
    重新建立了一个空的工程文件测试,可以选择,移动,删除,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终于找到原因了,把网络筛选开关关闭就可以了,这个玩意自动禁止无网络的东东不能选择。这软件太逗了,每个版本改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