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示波器电路才能阻抗匹配?

楼主(2022-05-24):
    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为50欧姆,待测电路的输入和输出阻抗也为50欧姆,示波器(两输入)输入阻抗为1M欧姆。连接材料为同轴电缆,t型接头和50欧姆电阻,该如何连接?可以将信号源与待测电路输入一起并入示波器吗?谢谢啦

网友:
    可以接啊!你是想看输入和输出的信号情况是吧

网友:
    可以将信号源与待测电路输入一起并入示波器。但是你示波器探头用错了,阻抗1M的探头带宽只有6~8MHz,可能无法满足要求。x10探头才是额定带宽,此时阻抗1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