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经典范例演练3 对I/O口进行拓展

楼主(2022-05-24):
51单片机引脚总数只有40,通用I/O引脚只有24个,资源比较紧张。当引脚数目不能满足项目需要时,对I/O口的拓展就是必须掌握的技能了。
我们最常使用的是串行数据端口拓展,即单片机使用串行方式发送或接收数据,通过中间芯片,实现串行数据于并行数据之间的转换。

1、使用74LS165实现对51单片机并行数据转串口的输入
73LS165引脚功能图:

引脚介绍:
SHIFT/LOAD  :  为低电平时,并行数据从A-H被置入寄存器;为高电平时,在时钟信号下进行移位
CLK:时钟输入
A~H:并行输入口
QH、~QH:串行输出口
接线说明1^7----->SHIFT/LOADTXD ----->CLOCKRXD ----->OUTPUT QH
#include <reg52.h>
sbit LOAD = P1^7;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10;
ES = 0;
}
unsigned char PA()

unsigned char PA_data;
LOAD = 0;//SH/LOAD为低电平,74LS165将并行数据装入寄存器
LOAD = 1;//SH/LOAD为高电平,在时钟信号下进行移位
UART_Init();
while(RI==0);
RI==0;
PA_data == SBUF;
return PA_data;
}
此处,我们同样可以选择使用通用I/O口而不是有串口功能的引脚来接收数据与控制时钟.

2、使用74LS165实现对51单片机并行数据转串口的输入

QA~QH:并行输出口
DSA\DSB :串行输入口
CLR  :清零位
CLK  :时钟输入
接线说明:
RXD ------>DSA\DSB
TXD ------>CLK
P1^7------>CLR

#include <reg52.h>
sbit CLR = P1^7;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00;
ES = 0;
}
PA_out(unsigned char PA_data)

CLR = 0;
CLR = 1;
UART_Init();
while(TI==0);
TI = 0;
SBUF = PA_data;
}
这里同样可以使用通用I/O来代替模拟串口通信。
其实,在51单片机的使用过程中我们会经常使用这种通用I/O来模拟像I2C等各类通信方式。
今天介绍的这种串并口转换的方式对单片机引脚进行拓展的方式,会经常用于低速率设备中,向我们第一节课讲的LCD1602,就可以增加74LS1604来减少对单片机引脚的占用。
不过,因为串口是按位读取,接收端接收数据后还需要进行重组,因此不适用于对速率要求较高的场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以选择使用并行数据端口拓展I/O的方式,这一部分请大家自行学习了解。

网友:
    很不错,赶紧收藏起来

网友:
    方式太多了

网友:
    嗯嗯,方法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