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VX.0 BUG问题

楼主(2022-05-24):
大家有没有遇到 pads VX.0 Layout 里面项目浏览器里不能选中元件,Logic 和 Router 里面正常。装两台电脑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不会啊!刚才试了。

网友:
可能是靈敏度設制問題哦。

网友:
TOOLS->OPTION->GLOBAL->PICK RADIUS

网友:
鼠标右键,试试是不是过滤功能打开了,未设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