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有哪些不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楼主(2022-05-24):
    智能家居有哪些不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网友:
    智能家居装了不会用,利用率不高,还有一个是就是网络连接的问题,会有断网的可能

网友:
    目前智能家居中能够标准化的设备并不多,也缺乏监管机制。因此,没有统一的市场标准。如果你的智能家居需要维护或者升级,那就麻烦了。

网友:
    当家中所有设备都接入互联网后,就会给别有用心的黑客提供一种新的违法犯罪途径。当黑客入侵时,对于家里的摄像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不但可以轻松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还可能将这些信息进行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