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做高频交易是不是要在fpga中实现从mac到tcp/ip层的所有协议?

楼主(2022-05-24):
FPGA做高频交易是不是要在fpga中实现从mac到tcp/ip层的所有协议?

网友:
    个人理解,fpga用来做高频交易应该是网络直接接入fpga(光口或者以太网口),在fpga里面实现所有的网络层协议(mac,tcp/ip等等可能是根据实际情况精简了),以及上层应用层的行情以及交易端口协议,还有最终的交易算法决策以及委托下单等等.

网友:
    不是。一般FPGA仅用来实现order flow,下接正常网卡。因为策略algo可能的修改太多,不写入FPGA。
    另外很少策略是真的需要FPGA。见过的几个,其实整体瓶颈都在其他方面,让FPGA的提升甚为鸡肋。

网友:
    当家中所有设备都接入互联网后,就会给别有用心的黑客提供一种新的违法犯罪途径。当黑客入侵时,对于家里的摄像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不但可以轻松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还可能将这些信息进行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