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仿真反射型超材料采用平面波激励、周期边界条件,无法得到S参数问题

楼主(2022-05-24):
    在x,y方向的边界条件为周期,激励选择的是平面波,自己给Zmin设置了电壁,但是这样设置后是没有S参数的,就没法计算反射率,自己强行给加了离散端口后,仿真直接报错了。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周期边界就得对应弗洛凯端口,你设个离散端口自然会出现错误,还有,你开始设置的激励为平面波是论文要求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边界就得对应弗洛凯端口,你设个离散端口自然会出现错误,还有,你开始设置的激励为平面波是论文要求的 ...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选择模板的时候有一个计算反射率、透过率和吸收率的选项,我在这个选项前打上了勾,但是这个的计算结果在哪里呢?

网友:
    设置Unit Cell边界,跟平面波是一样的,介绍个快捷方法: Example里面有个FSS的例子,把例子打开,啥设置都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