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中怎样将元件旋转45度?

楼主(2022-05-24):
请问protel中怎样将元件旋转45度?

网友:
重新设置为45度后每次就以45度旋转。

网友:
我只知道:空格,Y,X 键的作用,其他也不清楚了。

网友:
路漫漫,多学习

网友:
打开pcb>工具>优迭项>在other的下面第一的框中输入45.000{度}>ok就能使元件作为45庋旋转了。

网友:
点击元件,按空格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