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读写器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楼主(2022-05-24):
    RFID读写器系统由哪几部分组成?

网友:
    最基本的RFID由三部分组成:
1. RFID电子标签(Tag,即射频卡):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标签含有内置天线,用于和射频天线间进行通信。
2. 读写器:读取(在读写卡中还可以写入)标签信息的设备。
    3. RFID天线:在标签和读取器间传递射频信号。

网友:
    读写器,电子标签,RFID天线
    读写器通过发射天线发送一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当射频卡进入发射天线工作区域时产生感应电流,射频卡获得能量被激活;射频卡将自身编码等信息通过卡内置发送天线发送出去;系统接收天线接收到从射频卡发送来的载波信号,经天线调节器传送到读写器,读写器对接收的信号进行解调和解码然后送到后台主系统进行相关处理;主系统根据逻辑运算判断该卡的合法性,针对不同的设定做出相应的处理和控制,发出指令信号控制执行机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