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稳压集成电路7805

楼主(2022-05-24):
78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的检测
1.测量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
万用表测量78系列集成稳压器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可以根据测量的结果粗略判断出被测集成稳压器的好坏。
    用万用表R×1k档
    正测是指黑表笔接稳压器的接地端,红表笔去依次接触另外两引引脚;负测指红表笔接地端,黑表笔依次接触另外两引引脚。电阻值是用万用表的R×1k档测得。

由于集成稳压器的品牌及型号众多,其电参数具有一定的离散性。通过测量集成稳压器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也只能估测出集成稳压器是否损坏。若测得某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很小或接近0Ω则可判断该集成稳压器内部已击穿损坏。若测得鞭两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已开路损坏。若测得集成稳压器的阻值不稳定,随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的热稳定性能不良。
    2.测量稳压值  即使测量集成稳压器的电阻值正常,也不能确定该稳压器就是完好的,还应进一步测量其稳压值是否正常。测量时,可在被集成稳压器的电压输入端与接地端之间加上一个直流电压(正极接输入端)。
    此电压应比被测稳压器的标称输出电压高3V以上(例如,被测集成稳压器是7806,加的直流电压就为+9V),但不能超过其最大输入电压。 若测得集成稳压器输出端与接地端之间的电压值输出稳定,且在集成稳压器标称稳压值的±5%范围内,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性能良好。
    (二)79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的检测
    1.测量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  与78系列集成稳压器的检测方法相似,用万用表R×1k档测量79系列集成稳压器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若测得结果与正常值相差较大,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性能不良。表10-31是79××系列集成稳压器的电阻值。
    2.测量稳压值  测量79系列集成稳压器的稳压值,与测量78系列集成稳压器稳压值的方法相同,也是在被测集成稳压器的电压输入端与接地端之间加上一个直流电压(负极接输入端)
    此电压应比被测集成稳压器的标称电压低3V以下(例如,被测集成稳压器是7905,加的直流电压应为-8V),但不允许超过集成稳压器的最大输入电压。 若测得集成稳压器输出端与接地端之间的电压值输出稳定,且在集成稳压器标称稳压值的±5%范围内,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完好。
    (三)17/37/38系列三端集成稳压器的检测
    1.测量各引脚之间的电阻值
    系列集成稳压器的电阻值是用万用表R×1k档测得。若被测集成稳压器的电阻值与表中电阻值相差较大,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有问题。
    2.测量稳压值  测量17/38系列正电压型可调式集成稳压器时,可将其按照图10-61中所示的电路连接好。测量37系列负电压型可调式集成稳压器时,应将其按照图10-62中所示的电路连接好。在监测集成稳压器输出端对地电压的同时,调节电位器RP,看稳压器的输出电压是否在其标称电压值范围内变化。若输出电压正常,则可确定该集成稳压器完好。
    (四)其它集成稳压器的检测
    1.二端集成稳坟器的检测  检测二端集成稳压器时,可先测量其正、反向电阻值。若测得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0Ω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已击穿或开路损坏。若测量二端集成稳压器无击穿或开路故障时,则应将其接入电路中,再用万用表测其两端的稳压值是否与标称值相符。若两者相差较大,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性能不良,已不能使用。
    2.四端集成稳压器的检测
    与检测与端集成稳压器的方法一样,检测四端集成稳压器的方法一样,检测四端集成稳压器也先检测其各脚之间的电阻值。若测得稳压器某两只引脚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接近0Ω或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被测集成稳压器已击穿或开路损环。表是10-33是PQ09R05的电阻值(用万用表R×1k档或R×100档测量,正测为红表笔接接地端,负测为黑表笔接接地端)。
    若被测四端集成稳压器无短或开路损环,则应进一步检查其稳压值是否正常。
    将四端集成稳压器与电啃连接好后,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共输出端与地之间的电压是否与标稳压值相同。若集成稳压器输出端的稳压值正常,且将转换开亲S置于b,使集成稳压器的控制端(CONTROL)变为低电平时,稳压器输出端的电压变为0V,再将S置于a时,输出端电压又能恢复标称稳压值,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完好。否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损坏。

    将四端集成稳压器与电路连接好后,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其输出端与地之间的输出电压值,同时高节能电位器RP,看输出端电压是否被集成稳压器的标称电压范围内变化。若输出电压不变化或变化范围与标称电压高节范围相差较大,则说明该四端集成稳压器性能不良或已损坏。
    3.五端/八端集成稳压器的检测
    先测量集成稳压器各引脚对地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若出现正、反向电阻值均为0Ω或远均为无穷大,则可能是被测压稳压器内部击穿短路或开路损坏,应进一步测量其输出电压是否为标稳压电压值。
    用万用表R×1k检测得,正沿为纵横驰骋莆笔接接地端,负测为黑表笔接地端。 五端/八端集成稳压器的检测电路可能参考其应用电路。检测具有复位功能的集成稳压器时,应注意其复位电压输出端(RESET)在电源则接通时为0V,延时几秒钟后变为高电平。若通电后即有复位电压输出或始终无电压输出,则说明该集成稳压器的延时复位功能已失效。
    4多路输出集成稳压器的检测
    STK系列多路输出集成稳压器内部通常均采用分别控制和稳压输出,因此在检测时,首先应了解该集成稳压器的内部结构,弄清哪几路稳压器是受控的,哪路稳压器是非受控的,哪几路稳压器是否有相互联系的,然后再通过万用表测量该集成稳压器各引脚之间电阻值及各路稳压输出电压(需在其相应的电压输入端及端加上合适的电压)是否正常来判断其好坏。

网友:
集成稳压的型号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集成稳压的型号很多的